联想拯救者板号NM-A711显示充电实际不充

楼主(2022-11-27):
故障现象:联想拯救者SuperX 5B,板号NM-A711笔记本插电源充电有显示但是实际上没有充电电流且没有充进去电

问题判断:联想方头的充电器一般都是自带充电检测信号的,到手就用自有的两个原装充电器尝试充电(两个功率不一样的都试过),一开始也是怀疑电池有问题但是询问得知已经更换过电池暂且先不考虑电池因素,既然能够显示充电图标那么说明检测信号是通过了的,但是没有充电电流。拆机简单排除了一下隔离管,发现主板上有轻微辅食进液,心想这不会就是进水腐蚀导致不能正常充进去电的吧,果断清洗,锈到发丝的电感也顺带换了个相同的。

洗刷刷工作干完了之后满怀期待测试时故障依旧,但是有收获,发现用原装适配器电池充电电压无变化,反倒用可调电源能够正常升压,稍等一会儿确认电量有明显增加

好嘛,这是个嘛玩意儿

请示大佬,幸得师父指点迷津嘿嘿,联想的检测信号共有两个,一端在主板适配器接口处一端在电池内部,两个电阻串联对地分压得出相应的在预设范围内的电压即可正常导通隔离管并且正常充放电,这个划重点,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接口处连接到电池端的线路给他划断,计算得出范围内的值,最后算得大概为560Ω左右,稍微大一点小一点倒是不打紧。给他强制检测,插啥适配器都能正常充电。

最后也是完美收工

网友:
Adpter ID进ec,没有进电池

网友(2023-02-15):
是把接口处的Adpter ID划断,在加个560Ω的电阻接地吗

网友:
这种故障,几乎没修到过

网友:
感觉联想很多胶类漏电的问题

网友:
你用的可调电源 用的什么转接头 我的淘宝买的90w插上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同意的问题 插上电源 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换过2种功率的原装电源 接不了可调电源 看不出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