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碰到me模块故障,引导慢,能不能屏蔽掉

楼主(2022-11-28):
都是映泰主板,有时亮机慢,有时进系统慢,报错提示设备状态电源失败,检查桥工作电压1.06v,是正常的。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主板为映泰h81/tb85,在h81上有跳线屏蔽掉me模块就好,但b85没有屏蔽跳线,不知道怎么解决,难道要硬改吗?

网友:
跳线长啥样?

网友:
跳线就是短路块啊,和清cmos的一个样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个H81 ME跳线的图,还有主板型号,我研究一下

网友A:
ME 禁用后依赖 ME 的功能无法使用(包括但不限于HDCP、Intel TXT、Intel SGX、Intel PTT(fTPM)、黑苹果核显休眠唤醒、无外置时钟发生器时的外频调节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E 禁用后依赖 ME 的功能无法使用(包括但不限于HDCP、Intel TXT、Intel SGX、Intel PTT(fTPM)、黑苹果核显休眠唤醒、无外置时钟发生器时的外频调节等)

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这主板怎么刷bios就是不认me了

网友C:
是不是映泰h81s2的J1?我查了图纸,是拉低了桥的GP27引脚。这种ME问题全是桥的问题,我有几片B85都是这个问题,华硕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映泰h81s2的J1?我查了图纸,是拉低了桥的GP27引脚。这种ME问题全是桥的问题,我有几片B85都是这个问题,华硕的通病

是的,华硕主板刷bios或许还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映泰h81s2的J1?我查了图纸,是拉低了桥的GP27引脚。这种ME问题全是桥的问题,我有几片B85都是这个问 ...

膜拜热心的大佬

网友:
h81以上的板,很久没修过了,   G41  61   75   FM2   FM3    NV   这些板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
ME模块是干撒的

网友:
大哥,桥供电附近过3.3vsb的电阻是多少k的

网友D:
你给映泰售后工程师发邮件他可能有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给映泰售后工程师发邮件他可能有解决办法

打算硬改一下屏蔽me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这主板怎么刷bios就是不认me了

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E:
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这主板怎么刷bios就是不认m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影响还是挺大的,我这主板怎么刷bios就是不认me了

我的也是,可能是me模块故障,暂时影响不到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