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I 上电掉电 问题有点怪

楼主(2022-11-28):
T420I 上电掉电 电流有时候 到0.2 有时候到0.45左右就掉电,变成待机电流0   后拆开看了,发现L28 1.05V电压有时候 出来,有时候 不出来,之后用风枪对着U28  VT356 这个玻璃管子吹后,发现电流能到1V以上,就可以亮机,一直开着机都正常,后发现,冷机再开又出现这个问题,于是找了一个板拆了这个配件,由于不好焊,直接把焊盘拖,用铬铁加锡,留多点锡上去,等于没有植珠上去,吹了上去,原是留着拆下来的芯片,把主板上的珠子吹好,放上去,短路,只有这种方法,也能正常开机,以为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结果,还是冷机会这样,有时候 一直插拨电源,也有偶尔会掉电,现在大部分都是到0.08左右就掉电了,就没有反应。只要对着U28这地方吹热,肯定就正常,测旁边的电阻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引起,难道在料板拆下来的这个芯片也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感温的?

网友:
                       换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温的?

应该不是,之前把芯片旁边的所有电容都换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后面把L28 电感和后面两个铁片电容也换了 暂时怎么试都正常。

网友B:
楼主换换旁边的电容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换旁边的电容有惊喜!

全部都换了,还是有时候 断电掉电开不了机,多插几下电源又正常 裸板试的

网友C:
这机器直接换个主板吧
几十块钱 浪费时间时间费都 不够

网友:
路过学一下,楼主维修好了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直接换个主板吧
几十块钱 浪费时间时间费都 不够

同行的机器,换板一百四五这样,那么老的机器,客户不一定花了三四百换主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