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不触发维修例子

楼主(2022-11-28):
故障情况:主板进小强,很脏,不开机(不触发)!
主板状态:明显有小强粑粑,锡点发白,脏,无明显烧坏发黑地方
上电情况:上电不自动触发(无小电池),待机电压0.02A左右,无明显漏电,属于正常。
维修过程:取下两个BIOS,一个4M和一个8M,备份旧的BIOS,刷上新的BIOS,上电测试,现象一样。断电打阻值,无明显短路,上电测试,有3V5V,无内存电压,无1.05v无CPU电压。待机条件应该正常,可能缺电压。在迅维上找图纸,同时搜索一下同机型的一些维修例子,看了几篇。依照图纸,检查各电路,当检查到PQ202时,发现3脚的电压3v跳动,2脚是20v正常,正常导通是20v电压才对。断电后重新出发一下,结果可以触发了,只是电压只能升到0.1-0.3A左右定住。估计故障点就在这里了,补焊补锡(第三行图片红色圈),再上电,用蜂鸣档短接正常触发,电压跳变上升至1A,最后定在0.8A,接上键盘,大小写可亮和关(只有裸板),证明已经进BIOS了。

     维修到此为止了,最后提供裸板的电压和阻值图和OK BIOS

E430 LA-8131P REV 1.0 BIOS.zip

网友:
不错不错,辛苦了,谢谢老师分享!只是看见标注的数值颜色不够醒目。还有,我对图1那个“锅”挺感兴趣的,看见它好杠,散热效果应该很好的哦。

网友:
辛苦楼主写这么详细资料

网友:
这个管子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