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触发通一下电就停止,维修中。。。

楼主(2022-11-28):
客户很早拿来的,今天想起来修了。找不到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电池后,开始报警,声音是快速短声响八次,查手册是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讲清楚问题,查一下各电压都出来没有,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查供电,看后面有没短路

网友:
太旧了,没多大意义,排除下键盘,内存,硬盘有没有短路先吧

网友(2023-01-28):
已经修好了,显卡加焊一下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