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5934 出来电压不对

楼主(2022-11-28):
PR5304   30K    PR5305 23K  阻值都对  3脚和4脚 出来是2.8V  图纸上是1.8V    换过 APL5934 还一样  各位大神 什么情况呢?

网友:
反馈电阻直接换了看看

网友:
pr5304 5305 看下

网友:
测过了 和图纸标的阻值一样

网友:
有没有断线,看下反馈,反馈电阻最好代换了

网友:
量的不一定就对,换了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电路断线 开路了!

网友A:
其他脚位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脚位的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
啥都对,就只能是负载有问题了

网友:
在路测量不准确   拆下来测比较准  或者直接代换

网友:
换了个G971M 好了

网友:
其他地方漏电过来了?

网友:
检查两个分压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