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暗屏维修

楼主(2022-11-28):
今日接到一台联想Y470开机暗屏。看开机电流已经正常开机了。换一张相同的好屏,发现故障现象一样,于是排出屏故障。

观察屏接口,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暗屏通常除了屏幕逻辑板电路和以前的LCD高压条故障,就是屏线,还有就是主板上屏的主供电是否正常,也就是主板问题。由于手头上没有相同的屏线,只能先测主板屏接口有关电压情况了。盲测除了主供电没有,其他都正常。

打开鑫智造,找到Y470点位图,首先找到主板上屏的主供电脚是1和2脚+LEDVDD,万用表一测发现对地短路。

迅速找到和其相连的元器件,再一测,C524和R813的1脚均为短路状态,遂换之,主板屏接口1/2脚阻值453恢复正常。

再开机屏幕亮度正常,至此,Y470暗屏故障解决!

维修小结:本人觉得,除了经验外,维修思路很重要,比如不通过电路图找到故障点而盲修,往往会使故障进一步扩大,最后会让原本能修好的板子修报废,所以我们大家还得养成良好的维修思路和习惯,仅当抛砖引玉!

网友A:
牛逼呀,这么轻松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呀,这么轻松秒杀

呵呵,谈不上轻松,只是不断地在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牛逼

网友:
嗯屏供电保险一般烧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同款可调电源

网友B:
这电源什么型号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什么型号来着

是求精QJ3020E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会出各种问题 按开关能关机 但开机各种问题

网友:
C524和R813的1脚均为短路状态,遂换之,主板屏接口1/2脚阻值453恢复正常。

网友:
谢谢,网上去淘淘看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收藏!

网友C:
楼主应该还是个新手,Y470这个故障只要是搞维修超过一年的,都会知道,本机故障正常应该是开机就是大短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还是个新手,Y470这个故障只要是搞维修超过一年的,都会知道,本机故障正常应该是开机就是大短状态

你应该是新手吧,大短路怎么会有暗屏呢?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还是个新手,Y470这个故障只要是搞维修超过一年的,都会知道,本机故障正常应该是开机就是大短状态

我看你连一般的新手都不像!请问大短还有暗屏现象吗?你知道这款机器的+LEDVDD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吗?好好看看电路图吧,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了,不然人家会笑话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还是个新手,Y470这个故障只要是搞维修超过一年的,都会知道,本机故障正常应该是开机就是大短状态

楼上的兄弟,我看你连新手都不像,请问大短还有暗屏现象吗?这款机器的+LEDVDD电压是怎么来的吗?是多少你知道吗?好好看看电路图吧,不要在这里误人子弟了,会让人笑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还是个新手,Y470这个故障只要是搞维修超过一年的,都会知道,本机故障正常应该是开机就是大短状态

不是新手,实际维修时间不比你短,只是我觉得你有点盲目自大了!试问大短还有暗屏现象吗?本机+LEDVDD的电压是多少你知道吗?看看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