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求助

楼主(2022-11-28):
各位大咖,E480开机后不充电关E机后可以充电,请多多指教!是哪个部件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关机以后是ec管理的,开机就受电源管理程序控制了

网友:
EC有问题了?

网友:
重新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
你先看看开机的时候充电芯片是否有供电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