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EliteBook 840 G3 6050A2892401-MB-A0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2-11-28):
HP EliteBook 840 G3  6050A2892401-MB-A01进水不开机
主板全图

下图是进水部分

机器故障为开机指示灯闪烁,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由于没有图纸,刷完BIOS偶尔又可以开机,
但是大部分还是不开机,最后拆除进水部分的加密芯片后,故障排除

网友:
路过学一下,这个芯片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加密芯片烧了还比较少见

网友(2023-01-03):
BIOS固件分享一下,可以不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