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换主板CPU座的方法

楼主(2022-11-29):
我换了几个大板的cpu座子都把板子搞变形了,在拆下来后看到一片脚都焊不了。最后不敢接换座的板了。BGA温度调多少合适。我焊接1段上235  下250  60秒,2段上260  下280   100秒 ,不到这个温度原来无铅的座取不下来啊。怎么在把板压平呢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换。顶顶!有高手的请赐教。

网友:
顶顶!有高手的请赐教

网友A:
曲线不对,要预热,浸润,焊接,冷却四个阶段呢。你这直接就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线不对,要预热,浸润,焊接,冷却四个阶段呢。你这直接就焊接了。

前面2步有的 预热100  30秒   保温  150  50秒的

网友:
零器件维修的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   这个太难搞了   修好了能给多钱

网友:
B 站有很换座换针视屏,你阔以搜关键词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mmend_more_video.-1

网友:
旧座子直接铲掉,新座子用低温锡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