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R15-6050A2940901-MB-A01开机电流0.1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1-29):
现在终于看懂电路了,谢谢黄老师精心教导,言归正传,今天接到一个同行拿过来的小米笔记本,说是进过水,在其它地方修过没好,快速拆机,的确进水而且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拍几张图片让大家看看

   测试主板3v  5v都有  开机电流0.14

主板电流低,肯定电压没有出来全,而且cpu没有温度,那就从cpu开始查吧  ,测试cpu管家供电vccsa没电,直接看图纸,刚好是一个复合三极管和一个小管理芯片控制,

测试PVBAT_SA,VRASA_VCC1 VRASA_FCCM供地都有,然后复合管q66610控制级没电压,那就看u66610了,环环相扣,这个3脚控制级没电压,直接追踪到电源管理芯片TSL95859直接查这个芯片的条件吧  ,vcc vin都有,VR_ENABLE开启也有,上图片

最后测试39脚VR_READY电源好芯片没电压,找到问题了PVCORE_PG  cpu核心供电电源好信号没电压,这个信号刚好连着S0状态电压好芯片PCH_PWROK,根据点位图找到背面的那个电阻,就是进水的地方,阻值变大了,直接更换电阻电压3.3v出来,想着直接上岸呢。电路跑到0.2几,还是不行

然后经过排查这个主板是双5v,拿到主板的时候测试的是4v,当时就怀疑怎么有个4v,看图纸这个芯片就是从公共点直接输出5v,没有别的控制和电压。,直接改吧,下图就是那个电阻的位置

最后晒一下亮机图片,图纸和点位奉上

网友A:
一般触发上电只到0.20左右,大多数是CPU的供电没产生吧,我最近修的一款飞行堡垒也是

网友:
有图纸点位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触发上电只到0.20左右,大多数是CPU的供电没产生吧,我最近修的一款飞行堡垒也是

是的  ,按时序来修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好,赞!

网友:
电流够用吗

网友:
按时序修不会错的

网友(2023-02-06):
修一台戴尔5481也是无CPU电压,测量供电都正常,就是无输出,无波波,也不知道是出了还是CPU坏了

网友(2023-03-18):
楼主分享很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