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电阻阻值求助

楼主(2022-11-29):
华硕B450M-k进液开机不触发,IT8655E周边腐蚀严重,53,58脚电阻腐蚀掉了(图红圈处位置),麻烦哪位大哥告知这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找一份IT8655E的电路图,基本都差不多。

网友A:
有一个没接的,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没接的,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

确认53脚是接了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53脚是接了电阻的

我说的是你圈出来的有一个没接的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

网友:
新学员表示看不懂。

网友(2023-01-30):
刚好修到,靠近1脚是1K 靠中间的是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