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等离子屏出现竖纹,如何维修?

楼主(2022-11-29):
家里有台三星等离子电视,型号:PS60F5000ARXXZ,2013年入手。去年开始屏幕右侧出现几条彩色竖线,再用了段时间,竖纹变多,屏幕左侧的位置也多了起来。初步询问几家维修店,有的说屏坏了修不了建议直接报废;有的说屏线坏了;有的说地址板坏了,莫衷一是,但基本上都说修不好。求论坛的大神帮忙看下,这个故障点在哪里,可以维修吗?

网友A:
屏坏 要换排线 要压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坏 要换排线 要压屏

能说的具体点吗?换哪一块排线,压屏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
9年可以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换哪一块排线,压屏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排线是驱动板和屏幕链接的那个 压屏是吧屏幕总成完全拆开来然后需要专业设备重新重新压接普通人干不了超声波焊接什么的搞好了就修好了一般维修费用高得很除非上千上万不如直接换一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是驱动板和屏幕链接的那个 压屏是吧屏幕总成完全拆开来然后需要专业设备重新重新压接普通人干不了超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D:
换下边对应的CO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下边对应的COF。

请问,COF是啥,具体在哪一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COF是啥,具体在哪一边?

就在屏的下方,有一块很长的地址板,此板上与屏相连的类似排线的就是COF,屏上竖线对应的下面的COF就是接触不良或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在屏的下方,有一块很长的地址板,此板上与屏相连的类似排线的就是COF,屏上竖线对应的下面的COF就是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