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FL8000u拆机后不能电池开机通病

楼主(2022-11-29):
电池显示永远在95%,充不进也放不出!
一拔掉电源线就直接断电关机,这样说明电池就算检测到也不起作用
到网上查了很久,有说主板硬件坏的,有说电池坏的,有说电池锁死的,反正都是要大修花钱的
找了很久,发现了一个很玄学的解决办法:
笔记本后盖的内存螺丝拧紧一点!就1,2两个位置的螺丝拧紧点!
然后所有问题就真的解决了!

网友:
这个是华硕设计的保护

网友:
额。。。你不锁这里螺丝你都认不到电池的好吧

网友(2022-12-30):
那螺丝不打 电池不放电的

网友:
这个故障的排除真有点神奇和玄乎!

网友: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网友(2023-07-21):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就是这么设计的,没打螺丝电池地被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