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设备限在电信宽带网下使用,请切换网络重试怎么办

楼主(2022-11-29):
移动和电信宽带在安装宽带,它们公司分别配送猫和路由器,使用它们的设备,猫和路由器设置上网时,提示本设备限在电信宽带网下使用,请切换网络重试,ip什么等,
wifi提示登入认证,无法上网,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它们的设备可以实现上网,不受限制。

网友A:
不会 这样啊   我装过3 网的  接一台路由

网友B:
如果有这种限制,你可以根据定制的猫和路由型号找个原厂固件。一般都是华为和中兴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 这样啊   我装过3 网的  接一台路由

应该是定制版的,电话问了,说有安装师傅认证注册才可以,有没有不经过安装师傅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这种限制,你可以根据定制的猫和路由型号找个原厂固件。一般都是华为和中兴定制

搜索了这些,好像都没有提供方式,所谓的猫和路由器固件。

网友:
把型号照片贴上来,没图说啥

网友:
刷机,刷成路由器官方版本的就没有限制了

网友:
去闲鱼或者恩山找那些玩路由和光猫的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