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60,版号nm-a551 REV1.0不触发

楼主(2022-11-29):
联想E460不触发,上可调0.04A,PU201芯片有点发热,测量周围未发现明显短路,负载部分也是正常的,发现芯片的EC_ON有3.3V,但MAINPWON_EC只有0.5V,不正常, 测得PD2 1脚为0V,PQ2已经导通,测量发现是PR3电阻变质,使得PR3与六个温控电阻的分压超过0.7V,换了750K电阻后,重新测量PD2 1脚电压为20V,此时PU201电感上已经有3.3V,可以触发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路过学一下,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
温控出问题的多了

网友:
短路故障

网友:
电阻腐蚀了

网友:
分压电压超过一点0.7就保护

网友:
现在好多问题都要注意下电阻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芯片发烫是因为pwm电路没有工作起来,一直ldo输出,有点烫正常

网友(2024-06-14):
分压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