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Surface GO通病“No Bootable Device”看这样的方法能不能修固件

楼主(2022-11-29):
内置的EMMC的64G,怎么装系统都不启动,卡在No bootable device,看确实要刷固件。想了一下,用外接的存储设备,装个wtg系统的win10,在系统中检测和更新固件

网友:
设备上固件版本是1.0.34。然后用系统更新能下载到1.0.38的固件,我还在更新,还没确定可不可以

网友:
实测可以,可以更新UEFI固件 从1.0.34更新到1.0.38

网友A:
可以了,外置存储更好好固件,内置emmc的系统就可以启动安装了

网友:
装win11应该可以启动吧

网友:
这种奇葩的机器装系统对我们来说却是比较麻烦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一种方法

网友:
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奇葩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外置存储更好好固件,内置emmc的系统就可以启动安装了

不用拆机了

网友B:
surface官网有解决方法,准备个空u盘,下载好,引导一下就行了

网友C:
Go2 微软官方有一个修复文件,下载好做一个u盘启动盘就可以修复了,你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
U盘刷BIOS就可以了,论坛有人发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urface官网有解决方法,准备个空u盘,下载好,引导一下就行了

坛友,给个链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2 微软官方有一个修复文件,下载好做一个u盘启动盘就可以修复了,你这个方法也不错

坛友,给个链接呢?

网友:
可以尝试修复一下引导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固件去哪里可以下载。有链接么?

网友:
论坛大神,真多,这种新的,还没遇到,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友,给个链接呢?

显示“无可启动设备”
卡在徽标屏幕上
显示“找不到可启动的操作系统”
显示蓝色的“选择选项”屏幕
开始自动修复
卡在“恢复”屏幕上
卡在驱动器图标上
忘记了 UEFI 密码
显示红色条形图和未锁定锁图标
Surface Go 或 Surface Go 2 打开并显示“无可启动设备”
官方解决办法链接: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4-aad1-6d7db2642a9b

网友:
显示“无可启动设备” 卡在徽标屏幕上 显示“找不到可启动的操作系统” 显示蓝色的“选择选项”屏幕 开始自动修复 卡在“恢复”屏幕上 卡在驱动器图标上 忘记了 UEFI 密码 显示红色条形图和未锁定锁图标 Surface Go 或 Surface Go 2 打开并显示“无可启动设备” 官方解决办法链接: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4-aad1-6d7db2642a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