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G43维修记录

楼主(2022-11-29):
咸鱼淘的二手V星主板ZH77A-G43,Rev1.3版本的。   到手装机卡99,开机就显示99故障码,进不了BIOS,查询论坛,PS2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测试PS2无5V电源,目前有个1.0的电路图,但是没有点位图,求助坛友提供下PS2处的点位图。

网友A:
1.3的点位图我是没有,你看有哪些适合你参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的点位图我是没有,你看有哪些适合你参考用的?

谢谢    PS2的5V电源没有,最后查到是旁边的一个0805封装的电容短路了。换了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交作业了,经论坛查询得知,V星卡99一般是通病,问题一般出在PS2接插件处。万用表测量背面的PS2的引脚,5V电源没有,测量472排阻,四个阻值都是4.7k左右,排阻没问图。测量5V对地阻值,短路,问题出在电源上,大喜。最后查到是旁边的一个0805封装的电容短路了。将电容拆下来再量电容依然短路,所以电容已经被击穿失效。手头正好有0805封装10uF,16V的电容,直接换上。换了之后再上电试机就正常了,其实空着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的点位图我是没有,你看有哪些适合你参考用的?

老哥能不能把这些图纸发一份给我?谢谢6443890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能不能把这些图纸发一份给我?谢谢64438908@qq.com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9020-1-1.html

网友C:
现在主板除了自己的修修,简单的修修其他都没价值了

网友:
恭喜修复!

网友D:
主板量大维修还可以。

网友E:
厉害了啊哈哈感谢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板除了自己的修修,简单的修修其他都没价值了

是的   二手的好的才100来块,实在修不着,维修难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量大维修还可以。

是的   二手的好的才100来块,实在修不着,维修难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啊哈哈感谢风险

谢谢谢谢,相互学习

网友:
谁有1.3版本的点位图  想收藏一下

网友:
谁有1.3版本的点位图  想收藏

网友F:
手里刚好有一片去试试

网友:
不错的教程,谢谢分享学习下

网友:
修好了赞,99或者00就是没跑码,一般就是缺电压导致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刚好有一片去试试

管用吗,分享一下

网友:
是的 二手的好的才100来块,实在修不着,维修难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