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S5500F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22-11-30):
今天还没上班就被电话吵醒,接到老板电话说赶紧上班了,都要10点了。。。。

到店铺就叫我赶紧修一台机子,我进去看了下是华硕笔记本还是2019年得机器,挺新得。上电电流闪了一下就没了,可以断定后面有短路现象
拆机中·····
板号:X532FLC 2.0 确实很新得机器,论坛没图纸跟点位,还是动手查电路吧

拆下来烧鸡,烧了个寂寞,接电源接口P管5678脚19V,123脚只有4V,看到这里可以马上断定问题所在了。心里所想得应该不会错,
找到电池管理芯片BQ24780S
,还真是这问题,看到3脚跟4脚已经腐蚀得严重导致公共进不去,找了个24780换上去,再通电,自动触发电流一路往上到0.65
关机接屏幕重新自动触发断电了一次又自动触发电流跳变到0.65亮机

此机子没点位没图纸,BIOS已经存下来

配置:
i5-10210U
内存8G+8G加了一条
硬盘512 M.2
显卡MX250
原机BIOS触发开机4-6秒左右亮功能一切正常

X532FLC 2.0.bin

网友A:
眼力真好,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真好,楼主厉害

这不是眼力好不好得原因 这是积累下来得经验 看清楚内容再确认自己得回复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不愧是老师傅,老板都10点了才敢催你上班。: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