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了 联想小新air14 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板号h091p

楼主(2022-11-30):
首先说下情况,目前基本的公共点电压和3 5v都有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会儿熄灭,刚插时有0.01的电流 然后归零,按电源键会有0.004的跳动但是无反应,全板看不到明显的问题痕迹,热成像下且也没发烫的地方,感觉应该是有短路或者什么地方烧了断开的感觉,频繁接电有很轻微的类似于继电器吸合弹开的声音,刷过bios了也无用,特来请教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pbtn有跳变吗,没跳变查ec供电,LID ACIN

网友:
这么新很少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tn有跳变吗,没跳变查ec供电,LID ACIN

请问这个123脚哪个呢

网友:
买了个ec准备换上试下

网友B:
问题解决,机子没问题有次去外面维修报价没同意,被改电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短路哦,绝对是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报价了不修 能回来的多半都是报废机

网友:
换内存试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机子没问题有次去外面维修报价没同意,被改电路了

改哪了?学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