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种服务器电源(VAPEL AD701M12-2M1)如何脱机启动?

楼主(2022-11-30):
这牌子比较少见,700W功率,但不知道怎么脱机启动,郁闷中.......求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查技术手册或者看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看负责管理的芯片技术手册啊

网友:
没有图还是不尝试得好

网友:
正面1、2与反面2短接,电源能启动了,有12V电,但加一点负载电源就保护了,就是说不能输出大电流,请大神们指教如何弄?

网友:
今天又试了一下,先2、2短接,然后正面用1去短接7,有大电流输出,但电压是波动的,接个12V灯泡一闪一闪的,频率大约0.5S,郁闷,试过了好多点,搞不定啊,请帮忙~

网友:
找到启动脚短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