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HD3(REV3.0) f7 bios

楼主(2022-11-30):
用870的时候好像感觉没那么顺   更新完就没问题了  折腾好久终于搞到新的BIOS   更新完给力了

2A88XHD3.F7

bios

网友(2023-08-17):
楼主刷了nvme模块后能支持PCIE3.0 的NVME 固态吗?

网友(2023-10-06):
这个F7需要解压刷么,还是直接刷到bios芯片里面???

网友(2024-01-04):
直接在主板更新功能那边更新就行

网友(2025-10-04):
我的目前F1 不支持A8 7开头的CPU,官网找了,居然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了,只能下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