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魔术3不显示的漫长维修路

楼主(2022-11-30):
【机器型号】:荣耀 Magic3
【故障现象】:
客户说不开机,客户自己说摔一下不开机了,实际检测发现,插充检测工具上是有充电电流,振动也有就是不显示,这种
般都是中层下面掉点了
【维修过程】
首先我自己修不显示维修思路是有
1.外配排除是不是屏幕问题
2.机器是不显示还是没背光
3.显示座子和屏幕显示排线上的座子是否有问题
4.显示座上直通cpu的总线有没断线或者短路的
5.显示供电有没有,显示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以上5个步骤一一排除最后在动手
拿到机器先观察机器本身没有重摔,屏幕跟后玻璃都没裂开,魔术3是oled屏幕是没有背光的就排除2,由于没有屏幕更换测试先把1放一边,拆下主板发现是双层板,主板放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屏幕和主板座子都没发现异常排除3,打开新制造图纸对着点位图测量发现座子右边第四个脚位是OL,通过中层连接到别的芯片,这可能是中层和主板有断线,在刚才断线点位上点一下旁边点位,通过点位图在测量尾插连接座上左边第五个点,发现同样是OL
,连续测了几个点都是OL

确定是主板中层问题后,果断的分层!分层后给电池连接点上焊接一条线,触发电流可以跳到1A多,说明cpu没爆!掉点的只能对比点位图把有用的点一个一个的刮出来搭一条线,补完点后顺便测一下补的点有没短路或者断线,没问题就打上焊油开始贴合

贴合完成在测一遍座子值都正常了,高兴的把主板和所有外配装回壳里,无线充背板上螺丝都打好了,一插充电器一点充电电流也没有
完了!翻车了!给主板上电电流是0-20-0跳变,难道是贴合的时候把cpu吹爆锡了?在把主板拆下来围着cpu周边小元件测量发现有两个电阻短路了,想着维修是从简到难方向,就先把刚贴合起来上层和中层拿下来测那一路还是短路的

中层框里那些相连小元件也没有连锡,拖锡搞掉的一个电容也用绿油隔开了,这时候只能把cpu翘了,然后就把cpu搞下来,把主板焊盘上胶和锡搞干净后测量还是短的,当时人都懵了,把主板从夹具上拿下来反复在想只动了中层,小元件没有连锡cpu也翘了,突然发现主板右上角小板是挪位的,点位图上正好有线路通这个小板

由于主板上中层是低温锡,在搞中层的时候不小心碰歪了这个小板,又没发现就把cpu翘了

把小板拿下来,测量那条线路不短了,重新把小板装回去测量也没短,cpu和上盖除完胶,不装cpu单板触发电流0-38-59-30-0跳变

网友:
还没写完

网友:
还没写完,后面还有翻车的具体维修电流没发,先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