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ZOTAC RTX2060 6GD6 至尊板 0C6 插上主板 主板不加电 12V短路

楼主(2022-11-30):
索泰ZOTAC RTX2060 6GD6 至尊板 0C6 插上主板 主板不加电 12V短路  边上3颗电容拆下来还是短路  没有点位图 找不到去哪 用12V烧鸡也没有烧出来

网友:
没烧出来是不是断路了

网友:
挨个拆吧,这种12v没几个地方

网友:
求解。。帮顶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发热太小,不够摸出来。。。。。。

网友:
显卡一般12v短路能烧出来的

网友:
你缺少的是热像仪

网友:
这种么,一般都是模式管短路

网友:
加大电压烧

网友:
12v电路都拆了看看

网友:
瞬间神仙喷雾,一般都可找到

网友:
不是GPU上管击穿所导致的吧。

网友A:
试试24v烧.应该能烧出来

网友:
小电容短路能烧出来 大电容电路烧不出的 试试拆线连接的大电容

网友(2022-12-30):
加大电流吧,电压加大烧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24v烧.应该能烧出来

你这是要直接烧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