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pro4如何改ME供电?

楼主(2022-11-30):
应该移动哪个位置的电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kuqi:

网友:
在坛内搜索一下

网友A:
不换芯片,直接一坨锡或者加个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换芯片,直接一坨锡或者加个0欧电阻。

这个是B85mPro4,B85pro4也可以这么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85mPro4,B85pro4也可以这么改吗

不换芯片,直接一坨锡或者加个0欧电阻。

网友:
GR53电阻移到GR42,PU9(RT8065 29芯片)风枪400度4档风拆除,GR130一坨锡或者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