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2-01):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13 Pro Max

      【故障现象】收到一台iPhone 13 Pro Max,黑屏不开机,根据客户描述说是在插过OTG数据线过后就不充电了,再之后就自动关机,无法打开。拿到附近维修店里,没有修好,同行转寄到我们这里。

      【维修过程】

收到手机,根据上家描述只换过U2、充电芯片,别的地方没动; 观察主板,所幸没有修的很乱。联想此前修的插外接设备烧的最多的都是ACC附件识别芯片,打开鑫智造软件,根据点位图判断找到iPhone 13 Pro Max的附件识别在屏蔽罩里, 剪开屏蔽罩果然发现ACC的芯片的电感已经被击穿了,更换芯片和电感顺便测量了周边电容没有短路,装机测试故障依旧。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1

这时候把主板分层测量USB的5V供电到没到充电芯片,发现5V供电只有4.8V,更换一个后壳总成还是只有4.8V,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上家更换过充电芯片,重植之后故障依旧。直接更换一个芯片后5V不被拉低了,电池座子也有3.6V, 测试依旧不充电 。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2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3

单上层进系统后看电池数数据,电池被换过看不了,联电脑看电池数据,无法联机;既然不联机就直接更换一个USB芯片,测试故障依旧 。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4

换了另一个13PM电池电量80%,排除电池问题。此时发现机器显示的电量也是很低,像是无电池数据一样测量一下电池检测脚的阻值果然发现一个问题正常的机器应该是500多,这里只有200多明显被拉低了。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5

根据点位图发现这个脚位跟一个电阻相连,查看电阻另一端通了很多芯片从经验来判断应该是一个上拉电阻,万用表调到欧姆档位测量发现只有2欧姆。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6
找一个正常的板子测量这个电阻确定是2.2K欧姆。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7

找了个6代板子上的I2C上拉电阻装上去,检测脚阻值500多正常了,把单上层装到壳里试能有充电电流了,从新拖锡 值锡把主板贴合回去,测试充电正常。

      【维修结果】这个故障不知道是上家拖中层的高温锡把电阻搞坏了,还是扣错电池造成电阻损坏,一颗小小的上拉电阻绕了好多弯路,所以在维修过程中非常细心,经测试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 13 Pro Max 黑屏不开机维修 图8

相关阅读

苹果手机不开机案例汇总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我等只有放弃了

网友:
电阻坏一般都是阻值变大,变小的少见哦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呢

网友:
谢谢分享,写的很详细,用心了,,再次感谢!!

网友(2023-02-17):
不懂电路完全没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