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联想 NM-D211 原厂bios 亲测肯定可以用

楼主(2022-12-01):
联想 NM-D211 原厂bios 亲测肯定可以用

NM-D211 原厂.zip

网友(2023-04-18):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A(2023-10-21):
下载试了不行,原机是可以点亮内屏不显外接可以

网友:
可以用 刷了秒亮  显卡还没测试

网友(2023-11-27):
集显刷了 电流在0.95左右 不亮机   刷了别的 亮机了

网友B(2024-03-03):
引用 网友A:
下载试了不行,原机是可以点亮内屏不显外接可以

我遇到一样问题 是什么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2024-05-14):
压根不亮了....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样问题 是什么问题 修好了吗

修好了吗

网友(2024-08-21):
不能用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刷了 测试能正常上电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