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一台老风枪850,主板用它风枪开到顶500度对着一个声卡芯片都取不下,

楼主(2022-12-01):
风速也开到最大,是不是表示这风枪要扔了还是本来这风枪就不适合修主板。

网友:
风枪直接丢算了!

网友:
风速、温度   离元件高度都影响

网友:
操作没问题 就换个风枪吧

网友: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问题

网友:
电位器该换了吧。

网友:
当吹风筒用用就行,不要浪费

网友A:
50包邮挂小黄鱼,我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包邮挂小黄鱼,我拍

我也有着样的想法

网友:
换了吧,吹坏芯片

网友:
加热不行了吧,太旧就换了,不然换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