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火线进房间游戏进度加载比较慢

楼主(2022-12-01):
请教一下老铁们   cf穿越火线  进房间时  游戏进度加载的比较慢   大概不到30秒吧    硬件方面没问题   z490主板   i710700cpu   512的西数固态   七彩虹8+8   3000频率内存    1050ti显卡   有懂的老铁没有

网友A:
如果是拉网线,请检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拉网线,请检查线

网线没问题呀500兆的网测速下载啥的一秒钟都是四五十呀 有时候都七十多    进游戏   ping值是30稳定呀

网友:
是网络还是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拉网线,请检查线

不是网线问题   我用wifi也是这样   用手机usb共享手机网络也是这样   我可以确定不是网络问题    只能是硬件或者哪里有问题    但是烤鸡测试啥的都没问题   硬盘也都没问题

网友B:
固态 ,网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 ,网速,测试下

固态m.2nvme的读取都三千多了    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3-02-16):
排除软件再逐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