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PLUSCPU供

楼主(2022-12-01):
华硕B85M-F PLUS CPU供电不出,
CPU12V供电正常,三个MOS管上管的D 有12V电压,下管都没有电压,电感0V 分控旁边的电容电阻都有12V ,旁边的电容都测试了,对地值都正常,没有断线,请教大佬指点一下,谢谢,对比好的测试了一下,正常的电感是1.7V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主控 EN 供电 换主控

网友:
供电有5V CPU EN开启正常是1V 现在是0.38左右,主控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供电有5V CPU EN开启正常是1V 现在是0.38左右,主控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问题挺多,我的风扇一直转bios刷了,偶尔开机。现在彻底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5V CPU EN开启正常是1V 现在是0.38左右,主控换了,还是不行,

还有驱动芯片 Bios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没有点位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如果风扇转,也许就不是mos问题,检查主板启动流程吧,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我也是盲目找怎么也找不到,按流程就找到了

网友:
Cpu芯片供电开启查了没有

网友:
先背时序,然后修板练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