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维修及测量数据

楼主(2022-12-02):
      故障机型:E1-471G      板号:ZQS

      同行送过来的,故障现象触发上电到0.34不动,SVID 开启 供电正常  直接换了TPS51650 CPU供电IC 当时好了
      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返修说开不了 故障现象插充电器上电风扇狂转不开机,到我手上故障如客户描述一致,但有时连续开好多次又能开,故障现象不稳定,再次测量SVID供电全都正常,这个IC是料板拆下来的,一般料板拆的IC基本都是比较靠谱,直接换了CPU供电4个上下管也一样,没办法只好记录下CPU供电正常时的电压状态等有问题时比对  最后发现TPS51650 10PIN不正常  在空焊盘加两上330电容OK   附上测量数据

33# 0
24# 0.222
22# 0.021
13# 1.59
3#  0.35
2#   0.99
1#   1.4
4#   0.76
5 #  0.8
6# 7# 0.74
8# 9# 3.3 0
10#  1.7  有问题时4V
11#  0.73
12#  0
25#  0
26#  0.45
27#  1.7
28#  0.45
29#  0.45
30#  3.3
31#  0
32#  1.37
34#  0.039b

233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最后发现TPS51650 10PIN不正常  在空焊盘加两上330电容OK   附上测量数据

网友:
你好,我有台笔记本开不了机,也想让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