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12-02):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笔记本待机多少v,对应的大概事什么问题的图啊,比如0.1是谁的问题 0.2是谁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没有笔记本待机多少v,对应的大概事什么问题的图啊,比如0.1是谁的问题 0.2是谁的问题??

没有准确答案,待机电流不好确定故障点,判断大致维修方向差不多,

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习下维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