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2):
想问一下dell G3电流卡在0.4A是显卡坏了吗?还是显卡周围呢?
显卡

网友:
是触发后卡在0.4A还是待机就在0.4A请把故障说清楚些,这样别人也好帮忙分析。

网友:
触发后是0.4A,待机电流是0.030A

网友:
不一定就是显卡坏了,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G3本 0.4的电流连CPU供电都没出来,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要不就送专业的人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Dell G3 的图纸板号是N18

网友:
我看了显卡周围,有一个电容没了,还有一个电阻腐蚀了,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多大的。

网友:
内存问题我也查看一下吧

网友:
请把问题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