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维修记

楼主(2022-12-02):
   N年前客户换下来的一张技嘉GA-H61M-S1,原本准备报废了,但是前两天因为某些原因,拿不到货,很多客户家里又有孩子上网课,就开始疯狂修主板。以前换下来的一堆主板被我翻了出来,其中就有这张H61。
  上学时学了几年的电子,但是以前真没修过几张主板,最多搞点明显的短路,爆电容。经测试是不触发,主板电容有明显破裂痕迹(以前好好的,技嘉的电容看来也不咋滴).换掉后依旧不触发。断开CPU供电的4针12v主板正常工作。貌似短路了。用万用表检测未发现明显的零部件损坏。用维修电源直接加12V上去漏电0.04A.这也不至于保护啊。会不会需要其他电源供上,故障才会复现昵?于是又把大电源插上,短接开机针,维修电源电流一下就上去了。断电,把CPU供电部分熏上松香,再次加电DU2有一点小变化。断电,果断拆掉。但是这是一个保护元件,应该是后级短路造成保护了。拆掉后维修电源加上去,电流一下就2A了。再把为维修电源的电流增大。然后DQ6开始冒烟...这气味,真香!换掉,加电源不短路了。把DU2加回去,上U。傻眼了....触发,不跑码...。继续吧!先刷个BIOS,然后卡15。断电重试,又不触发了....
  再检测,发现Q69 1脚 4.2v,3脚5v,但2脚 0V不正常啊。镊子短接下2,3脚触发了,看来是工作条件没满足。经过分析,怀疑是Q69挂了,换掉,故障依旧,但是又发现一个问题,断电多等下,可以就可开机了。

根据图来看2 3脚基本没有多余的外部元件,就俩电容,测试都正常。于是重点查1脚仔细观察发现分压电路电阻阻值正常,那么就看P_EN了

各个元件静态检测条件都没问题,但问题是一个万用表打天下的我,没办法更加细致的检测其他东西,万一软击穿...那就换吧,先干掉Q64发现故障依旧,那么下一个就是Q83了,经过测试...好了

感觉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网友A:
虽然有点乱  但是还是能学点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点乱  但是还是能学点东西的

毕竟一个半路出家的 理解下

网友(2023-03-16):
软击穿还是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