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30开机显示fan error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2-12-02):
前几天海鲜市场买了一个X230,拿回来发现有超级管理员密码,卖家也不知道密码,我就网上找了一个pojie方法,https://post.m.smzdm.com/p/akmg67g8/?send_by=3523666142
就是短接EEPROM芯片左上两个针脚,SDA和SCL两脚
按方法试了,保存后再开机显示fan error,风扇不转,然后自动关机,Esc也没法跳过,但是ctrl +s可以进入网络启动设置。

开始怀疑是风扇坏了,我看风扇是5v电压,就把风扇拆下来,拿一条废的USB充电线连上红线和黑线,风扇是转的,感觉应该是风扇的供电问题。我看也有贴子说其他型号这个问题是保险F4坏了的,但X230的保险F4在哪,哪位大佬清楚帮我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硬盘!!请更换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请更换硬盘试下

没有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请更换硬盘试下

这提示和硬盘无关!

网友B:
X230中F4的位置,请参见图中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30中F4的位置,请参见图中位置

我看电路图里,x230风扇保护应该是F15,我是小白一个,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风扇报错 开机测量风扇有没有电压5v

网友: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
换个原装风扇,think系列风扇带ID识别的

网友:
先换风扇,原装的

网友:
是不是短接EMMC后,导致BIOS故障,需要重新刷写BIOS呢?

网友:
先换风扇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