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C开机指示灯闪烁黑屏,重启

楼主(2022-12-02):
如题,笔记本出问题了,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了?求助各位老师傅,想自己动手修修。

网友A:
先自己动手维修,建议还是先开电脑维修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自己动手维修,建议还是先开电脑维修教程,

在看了,视频基本看完了,但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如果是我先检查外设,黑屏重启是按下开机键一直黑屏自动重启,还是亮过屏之后显示重启页面,之后又黑屏?换根内存条试试呢?我也是新手,看完教程,一堆理论,刚开始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如果是我先检查外设,黑屏重启是按下开机键一直黑屏自动重启,还是亮过屏之后显示重启 ...

黑屏重启,屏幕不亮,电流只能跑到0.3A,然后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