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红米RMA2204-AB Redmi Book Pro 15 2022板号NB6100_MB_V7

楼主(2022-12-02):
在保的本,机器进了很多糖浆,通电待机0.03A左右待机3.3V正常,待机5V才0.89V 按开关跳到0A,3V5V都是单独的供电芯片,5V待机芯片是长方形的丝印上是DTREC8 不知道具体型号,修好后触发到2.1A左右亮机,BIOS芯片是25R256JW  1.8V 编程器识别W25Q256JW 原机备份,自行测试,第一次亮机会很慢后面都正常

NB6100_MB_V7 bf.rar

网友:
路过学一下,换5V待机芯片。。。

网友(2023-03-03):
板号在哪我怎么看不到,对了板形一样。

网友(2023-06-07):
返修了没有

网友:
遇到一台待机一样有3.3,5V才0.8.  机器是进水的,主板没有发现明显腐蚀,有个位置感觉有点潮湿,加热吹干,就能开了。 过了两天又不开,又一样问题。

网友:
没返修,不是换5V待机芯片,是芯片旁边一个电阻掉件了,不知道阻值我直连了 就好了

网友A(2023-10-01):
我有个这个机器3.3V待机没电压,问下这个芯片型号是多少呀,丝印是R9DZA

网友B(2023-12-11):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这个机器3.3V待机没电压,问下这个芯片型号是多少呀,丝印是R9DZA

后面找到了吗  我这个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找到了吗  我这个跟你问题一样

sy8388b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2024-01-16):
刷了不亮机啊。半小时不亮。。

网友(2024-02-22):
谢谢分享,刷了开机秒亮

网友(2025-04-12):
是个BIN文件 NB6100_MB_V7 bf.bin  浪费我2积分  下载8.03M 解压出来3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