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山寨笔记本10代CPU 重新安装系统后,触摸板不能动

楼主(2022-12-02):
山寨笔记本10代CPU 重新安装系统后,触摸板不能动,谁碰到这样的问题,换了好几个W10也是一样,在PE里面正常使用

网友:
那就把PE里的驱动提取出来呀。DISM++试试

网友:
还是驱动不对的啊

网友:
触摸屏需要驱动的,用驱动助手试试

网友:
10代的处理器,触摸板用不了,系统自动更新试一下

网友:
后来是叫卖笔记本那个客服发一个系统过来。要用他们的系统。才行

网友:
看一下他们的系统中用到了哪几个驱动文件,然后复制出来,重装装系统时用上,应该就可以了,你要注意,他的是32位,你就得装32位的,如果是64位系统,你也得装64位,不然很可能用不了

网友:
触摸驱动没对

网友:
山寨笔记本驱动有时候真的不好找

网友(2023-01-04):
需要装触控板的驱动吧

网友:
那就是触摸板的驱动没有集成在系统内,安装触摸板的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