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CV20B主板短路维修

楼主(2022-12-02):
此主板客户说不通电,他说换了电源还是一样,测12pin供电接口无短路,但不插cpu供电可以通电

测量上管短路,故障一下就找到了,一个一个拆,拆到最后一个排除,运气有点点差,到时候得多休息几天才行

换好之后阻值慢慢恢复了

成功·亮·机,如果在短路可能要换控制芯片,CPU还活着就好

最后附上亮机BIOS

网友:
下个备份的  跟工厂的合成一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