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戳显卡玩然后呲花了

楼主(2022-12-02):
大佬好,请问是什么元件

网友A:
显卡型号?

网友B:
显卡说明型号呢

网友C:
现在客户和小白自己都来白嫖了,你们教会他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客户和小白自己都来白嫖了,你们教会他吧。哈哈哈。

小白都开始修高端 矿卡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啊

网友A:
DIY 精神要有的,简单电容短路,掉件,断路自己撸,再难点论坛看通病分享白嫖图纸 ,三板斧用完送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 精神要有的,简单电容短路,掉件,断路自己撸,再难点论坛看通病分享白嫖图纸 ,三板斧用完送大师

三板斧是指那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型号?

丽台GeForce GTX 1660 SUPER L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说明型号呢

丽台GeForce GTX 1660 SUPER LT

网友:
可不一定,就他坏了

网友D:
找人修吧

网友E: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坏的哦

想买这个元件,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人修吧

我是打算换一张的。

网友A:
抱歉没有丽台的图,只有一个论坛收集的公版图,供你参考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1060、1070、1070ti、1080点位图.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有丽台的图,只有一个论坛收集的公版图,供你参考

感谢, 下载了

网友:
这不是一个电感吗?

网友F:
6y 6u这类小四脚是AMX114?系列LDO 5V转3.3V的降压小线稳。。。这破玩艺缺了就没NV3V3和SEQ 3V3

网友G:
安美森的NCP114,供参考。

网友:
可以找个3V飞到一脚

网友:
厉害了,吹掉从其他显卡拆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6y 6u这类小四脚是AMX114?系列LDO 5V转3.3V的降压小线稳。。。这破玩艺缺了就没NV3V3和SEQ 3V3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美森的NCP114,供参考。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看起来是共模电感啊,滤波用的   2进2出   可以直接焊接0R电阻

网友:
直接一坨锡上去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