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D7575ps电源故障!

楼主(2022-12-03):
故障是这样的:不定时无输出,一共发生了4次了,都是在关机重启这种小功率时发生的无输出,而且这时拆开测量6脚电压只有8v左右,就算更换完50v电容后还是8v左右,只有重新焊接下ld7575ps才能恢复输出。。。。。。。

正常的时候量着都正常

不正常的时候6脚11-14v跳变,1脚1-1.4v跳变 8脚倒是一直317v左右

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手头没有替换芯片,暂时也不能网购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一脚电阻阻值有没有异常,正常情况下应该为100k  再就是为什么要重新焊接ic呢?目的是什么?不重新焊接就不会输出电压吗?

网友A:
不要老折腾电源芯片 反复焊接容易导致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老折腾电源芯片 反复焊接容易导致新故障

1脚阻值100k ,我是觉得会不会是虚接了导致的,所以拆下来检查引脚,今天偶然在网上看到有 红胶漏电一说,准备清理下红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