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内存和CPU供电开启信号,求指导

楼主(2022-12-03):
EC不出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开启信号,
芯片的供电正常上电能自动触发,电流跑到1.1不定住,测量没有发出开启各路供电信号,刷Bios无效果,求大神指导此EC要依次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发出内存和CPU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A:
电流都到1.1了,CPU和内存还没有供电?这么大的电流谁消耗了,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都到1.1了,CPU和内存还没有供电?这么大的电流谁消耗了,是不是有短路

各电感测试阻值均正常,触发后就CPU跟内存电感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