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surface pro4开机卡黄条。

楼主(2022-12-03):
自带的bios,开机电流卡0.5左右,刷了原厂bios,可以亮屏,不能进bios,电流可以到1.5左右,这个主板待机,电流会从0.08升到0.2A左右。大概哪里问题??

网友A:
建议在刷一个BIOS 可以把硬盘拆掉开机看看是不是也卡在这个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刷一个BIOS 可以把硬盘拆掉开机看看是不是也卡在这个页面

不装硬盘也是这个页面,循环重启,这种大概bios问题还是CPU问题,刷其他bios好像不能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刷一个BIOS 可以把硬盘拆掉开机看看是不是也卡在这个页面

电流0.2那个电容短路,已经拆了。

网友:
换EC试试 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

网友B(2023-01-14):
没看出来你这个有什么故障啊!

网友(2023-04-08):
bios或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你这个有什么故障啊!

进不去系统,只能显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