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开机电流在700多屏幕 不显示

楼主(2022-12-03):
客户送修一台惠普541,不开机,拆掉内存电流在703左右装上内存电流在,729到710间跳变,不是内存的问题,找到图纸测了,各大电感的对地值没有明显问题,想刷BIOS,主板型号是,6050A2229401-MB-A03,主板的BIOS上面印有这些参数SST-25VF080B 50-4C-S2AF 0838082-A不知道这个BIOS是多大的什么信号的,是几V的,高手们知道的教一下怎么看,万分感谢

网友A:
80除8 等于10m  编程器3.3 1.8 通吃 不要纠结

网友B:
1MB的容量                      这是主板区 发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B的容量                      这是主板区 发错地方了

好,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除8 等于10m  编程器3.3 1.8 通吃 不要纠结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