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11UA主板 s4000v主板BIOS不触发问题完美解决

楼主(2022-12-03):
华硕X411UA 主板不触发问题,检测主板电压3.3v 5v均正常 怀疑为BIOS问题  在某宝上找到相符合的BIOS版本  问题完美解决

BIOS刷机包:X411U华硕s4000v.zip

网友:
以后大家遇到相同的机器相同的故障就有福了

网友:
BIOS也参与触发吗

网友:
现在好多BIOS不能用

网友:
这个待机在固态硬盘下面,我昨天修了一个,待机芯片烧了的

网友:
很多BIOS参与触发了。

网友:
华硕X411UA主板 s4000v主板BIOS不触发问题完美解决,谢谢分享。

网友:
新学员表示看不懂,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
验证过了,BIOS可以亮机,就是亮机慢,需要27秒

网友:
bios不会参与触发,你是刷bios时加焊道旁边的一个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