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深海泰坦X1不触发+死机+卡LOGO(适合新手)

楼主(2022-12-03):
板号GI5KN4A

机器型号:深海泰坦X1 1050TI

故障现象:到手测试不开机(多次按开关后间中会有一次能开,有待机电流0.25A。)

维修总结EC焊接不到位,导致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LOGO是因为之前更换的CPU没有把无铅(高温锡)重做成有铅,(建议大家新买的CPU都重做一下用中温锡)上了二次BGA台,第一次没有拆下重新加焊了一下,能进系统了,但会出现死机情况,第二次直接拆下后重做,测试没再出现死机情况。途中上了BGA台二次加热导致元件出现2个问题:保护隔离的供电电阻R3331(这电阻容易坏,好像是通病)出现异常电阻的120.5V另一脚只有17.5V导致BQ芯片欠压,不工作。第二个问题就是R3382反馈电阻损坏,导致5V芯片工作不正常,5V线性只输出3.7V,因为该板子是先有5V才会有3V的,所以5V不工作后面的电路也不能正常。(下面就是维修过程,大神可以直接离开了,新手小白可以看看维修思路,维修时可作参考-多图)

维修过程:先上图看看这机子情况
看起来高大尚吧这机子,废话不多说了,我们无拆机看看情况,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元件,看看能不能捡漏了,认真的看了10多分钟看来今天运气不佳,没看出问题,我们还是上万用表慢慢的一步步检测吧,有看过我的第一个贴的维友应该知道是要如何操作的吧?先量一下开关的电压有没有3.3V以上,因为机子本身是有待机电流的,那我们的思路就可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了,笔记本开机的基本顺序一般是接入电源,电流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有了公共点就会开启各个电路中的线性电压(有时是直接开启3V-5V,实际情况要按图纸的时序来分清楚)
从而另各电路中的元件产生待机电流,这样说新人小伙子们清楚了吗?大神就忽略我以上的废话就好,嗯,此板中有一个实体按键,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方便好用,万用表量得这个开机键的电压是有9.多伏的电压的,
尝试按下开关发现电压是有明显的拉低,那我们这时就要借助图纸或点位了,(此处放个小广告—鑫智造图纸,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用它的,请举个爪)看看这开关电流是到EC那个脚位的,看看EC有没有收到这个高低高的跳变, EC只有一个高电平而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是电压也被拉低过,但EC没有发出跳变到桥,那就可能是EC出问题了,这机子的EC是被别人加工过的,(有些细节维修没有拍了,请大家见谅,不竟一面修机一面拍会有忘记照片的地方。)有些脚位到没对齐,那我们就拆下来重新装一遍再试试,如上图重装后测量的3.3V正常,然后再测测桥的条件是否满足如
各供电到是正常
(晶振波型),所以图没有拍多了直接跳过,经以上测量发现可能是EC焊接问题,把EC重新爆接了下就解决了时开机时不能开的问题了,但开机后发现在进系统的时后会卡在win的界面,从之前的维修改经验中得知卡WN的LOGO 情况大多是CPU问题,加上这个CPU也是更换过的,其实也是出自我自已手的,这机是在3个月前换过CPU,但之前更换CPU的时候懒了一点没有将无铅锡去掉,而是直接用原装的高温锡植上去的,所以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这里··然后我加它再一次抬上BGA手术台
先重新加焊下看问题能否解决,上手术台上先拍个照如图,装上机测试可以过WIN的界面了直接进入到系统测试,放个电影看看·不出所料问题还是出现了加焊后使用1天就出现了死机在放电影的时候,继续把它拆出来吧,
这次把CPU拆出来重装植上中温锡试试,又一次抬上BGA手术台植上后发现翻车了,不能触发了,连待机电流到没有了,马上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发现如下图出现的问题,在论坛发现这板的R3331是一个通病,
这个电阻容易坏,实测中也是发现在电阻左右2边的电压确实不正常,但管子为什么会坏了就真的不清楚原因了,可能是上BGA的时候高温所致吧,保护隔离通过后还是发现不能触发再从图纸上去看5V为什么不出来,还是按照国际惯例供电-开启-线性输出-5V输出,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也有了,但5V线性只有3.7V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个种原由我也不清楚,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很解答下?
最后付上开机图

最后的最后其实从实际维修入面还有很好测量的点是存在很多不正常的电压,但由于本人粗心大意没有第一时间拍下,直接就处理了修复后才想起要拍照·所以照片可能不是完全的,但思路和测出的实际情况也已经标在图纸点位上。。。维友们请多多见谅!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咨询电话:18025327725 0755-27391022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会员955100300鑫豆2025-12-18 18:06
 会员661921300鑫豆2025-9-30 15:28
 会员1087713300鑫豆2025-6-3 12:02
 会员1447158300鑫豆2025-4-10 12:03
 会员904169300鑫豆2025-1-7 10:01

网友A:
楼主,记的好详细,路过,学习,涨知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记的好详细,路过,学习,涨知识啦。

一起努力,进步吧

网友:
精力很佩服

网友:
能换CPU的,都是高手

网友B:
这个看着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C:
对新手来说此教程写的比较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已经很详细了

多谢,分享下自已的小小心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新手来说此教程写的比较详细,楼主辛苦了

多谢,分享下自已的小小心得而已,应该的

网友D:
死机不应该是加个坦电容吗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向大师们学习

网友E:
东一句西一句 看不懂哈,自己做的故障自己修?

网友:
上管一炸cpu肯定挂

网友:
很专业的维修过程,点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东一句西一句 看不懂哈,自己做的故障自己修?

文笔不太好,,见谅啦,后半部是可以搞短路的·修机得小心,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发帖码字不容易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多了吧。

网友:
感谢分享。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现在的电脑维修起来太难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经验丰富。BIOS分享下!

网友F:
,维修思路很重要,谢谢分享,我还在学上电时序和维修方法

网友G:
这维修已经修的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网友:
很牛啊,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收多少合适

网友:
楼主牛x,搞了那么久,耐心很重要

网友H:
这发个帖子不比修机时间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发个帖子不比修机时间短啊

分享也是种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维修已经修的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其实还是很菜,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思路很重要,谢谢分享,我还在学上电时序和维修方法

努力吧,小伙子

网友:
很强大的精品维修过程,点赞

网友:
写的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一脸懵,不明觉厉。

网友:
我修到好几台这个机器进系统死机蓝屏 不是你修得这些 是其他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

网友:
高手,写得非常详细!

网友:
维修过程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我还想问下,这样修好后能收多少钱,目前报价很尴尬,高了他不修低了没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死机不应该是加个坦电容吗

是的。通病。。。看着这样修机实在太累太累啦。。。

网友J(2023-01-31):
感谢分享!讲解很详细。5v线性只有3.7v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技术很好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我还想问下,这样修好后能收多少钱,目前报价很尴尬,高了他不修低了没搞头。

看地方和人吧·,这个没有绝对的,看你自已用的时间来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分享!讲解很详细。5v线性只有3.7v是怎么修好的?

有个电阻出问题了,把他重焊或者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
大哥厉害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2022-12-03):
板号GI5KN4A

机器型号:深海泰坦X1 1050TI

故障现象:到手测试不开机(多次按开关后间中会有一次能开,有待机电流0.25A。)

维修总结EC焊接不到位,导致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LOGO是因为之前更换的CPU没有把无铅(高温锡)重做成有铅,(建议大家新买的CPU都重做一下用中温锡)上了二次BGA台,第一次没有拆下重新加焊了一下,能进系统了,但会出现死机情况,第二次直接拆下后重做,测试没再出现死机情况。途中上了BGA台二次加热导致元件出现2个问题:保护隔离的供电电阻R3331(这电阻容易坏,好像是通病)出现异常电阻的120.5V另一脚只有17.5V导致BQ芯片欠压,不工作。第二个问题就是R3382反馈电阻损坏,导致5V芯片工作不正常,5V线性只输出3.7V,因为该板子是先有5V才会有3V的,所以5V不工作后面的电路也不能正常。(下面就是维修过程,大神可以直接离开了,新手小白可以看看维修思路,维修时可作参考-多图)

维修过程:先上图看看这机子情况
看起来高大尚吧这机子,废话不多说了,我们无拆机看看情况,有没有明显的损坏元件,看看能不能捡漏了,认真的看了10多分钟看来今天运气不佳,没看出问题,我们还是上万用表慢慢的一步步检测吧,有看过我的第一个贴的维友应该知道是要如何操作的吧?先量一下开关的电压有没有3.3V以上,因为机子本身是有待机电流的,那我们的思路就可以跳过保护隔离电路了,笔记本开机的基本顺序一般是接入电源,电流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有了公共点就会开启各个电路中的线性电压(有时是直接开启3V-5V,实际情况要按图纸的时序来分清楚)
从而另各电路中的元件产生待机电流,这样说新人小伙子们清楚了吗?大神就忽略我以上的废话就好,嗯,此板中有一个实体按键,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方便好用,万用表量得这个开机键的电压是有9.多伏的电压的,
尝试按下开关发现电压是有明显的拉低,那我们这时就要借助图纸或点位了,(此处放个小广告—鑫智造图纸,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用它的,请举个爪)看看这开关电流是到EC那个脚位的,看看EC有没有收到这个高低高的跳变, EC只有一个高电平而我们按下开关的时候是电压也被拉低过,但EC没有发出跳变到桥,那就可能是EC出问题了,这机子的EC是被别人加工过的,(有些细节维修没有拍了,请大家见谅,不竟一面修机一面拍会有忘记照片的地方。)有些脚位到没对齐,那我们就拆下来重新装一遍再试试,如上图重装后测量的3.3V正常,然后再测测桥的条件是否满足如
各供电到是正常
(晶振波型),所以图没有拍多了直接跳过,经以上测量发现可能是EC焊接问题,把EC重新爆接了下就解决了时开机时不能开的问题了,但开机后发现在进系统的时后会卡在win的界面,从之前的维修改经验中得知卡WN的LOGO 情况大多是CPU问题,加上这个CPU也是更换过的,其实也是出自我自已手的,这机是在3个月前换过CPU,但之前更换CPU的时候懒了一点没有将无铅锡去掉,而是直接用原装的高温锡植上去的,所以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这里··然后我加它再一次抬上BGA手术台
先重新加焊下看问题能否解决,上手术台上先拍个照如图,装上机测试可以过WIN的界面了直接进入到系统测试,放个电影看看·不出所料问题还是出现了加焊后使用1天就出现了死机在放电影的时候,继续把它拆出来吧,
这次把CPU拆出来重装植上中温锡试试,又一次抬上BGA手术台植上后发现翻车了,不能触发了,连待机电流到没有了,马上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发现如下图出现的问题,在论坛发现这板的R3331是一个通病,
这个电阻容易坏,实测中也是发现在电阻左右2边的电压确实不正常,但管子为什么会坏了就真的不清楚原因了,可能是上BGA的时候高温所致吧,保护隔离通过后还是发现不能触发再从图纸上去看5V为什么不出来,还是按照国际惯例供电-开启-线性输出-5V输出,供电正常开启信号也有了,但5V线性只有3.7V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个种原由我也不清楚,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很解答下?
最后付上开机图

最后的最后其实从实际维修入面还有很好测量的点是存在很多不正常的电压,但由于本人粗心大意没有第一时间拍下,直接就处理了修复后才想起要拍照·所以照片可能不是完全的,但思路和测出的实际情况也已经标在图纸点位上。。。维友们请多多见谅!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咨询电话:18025327725 0755-27391022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会员1087713300鑫豆2025-6-3 12:02
 会员1447158300鑫豆2025-4-10 12:03
 会员904169300鑫豆2025-1-7 10:01
 会员1324128300鑫豆2024-9-28 18:55
 会员500389300鑫豆2024-7-16 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