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请教】pojie笔记本BIOS密码的方法

楼主(2022-12-03):
如题,各位前辈们,你们好。
今日与各位前辈请教一下BIOS密码的问题。
问题:笔记本BIOS密码有什么方法或者思路去pojie从而不影响SN和MAC地址。
概述:我在这中间尝试过用解码器提取BIOS芯片信息,在WINHEX下找到了关于BIOS的管理账户名称,我按照没有密码的BIOS信息进行修改刷回后仍然有密码。
这有可能是BIOS密码没有在BIOS芯片内,可能在密码芯片内,可是我目前维修的机型是 HP PROBOOK 440G1 我看了图纸没有找到密码芯片或EEPROM芯片,估计是我没有找到,或许是我修改的方式不对等等,在此想请教前辈们后面还有什么思路,或者需要什么软件呢?
感谢了~

网友A:
没清干净 ,这4代密码就在bios,没其它地方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
您好,前辈,我点了您的贴子,显示不在空间内,还请麻烦复制粘贴一份 我借鉴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清干净 ,这4代密码就在bios,没其它地方

好的,我再试试,应该是位置弄的不对

网友B:
。。。。。。。。。。。。。。。。。。。。。。。。。。。。。。。。。。。。。。。。。。。。

HPUnlocker-新款.exe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感谢前辈,我一会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你好,前辈,刚才运行试了一下,提示 运行脚本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您发的贴子名可以发我一下吗 我搜一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原来是需要拖拽进去,我会了,太感谢了 一会儿再试试

网友(2023-05-30):
LA-J672P改了刷上去触发掉电,可以充电

网友(2023-07-17):
华为和小米的电脑可以用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