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一张J1900主板,开机关机正常,无法软件重启

楼主(2022-12-03):
主板用按键开机,重启,软件关机都正常
就是在系统内无法选择重启,重启就黑屏不断电无反应了
排除BIOS,系统问题,应当是硬件问题,请教下维修思路呢

网友:
我有块 J1800的。开始是不显示。放了一年多 。想起来的时候 发现能显示了。 结果有了 几天 有不显示了。  找不到图纸 点位图。VGA LVDS 都是 CPU内部出来的。 放弃了.

网友:
我有块 J1800的。开始是不显示。放了一年多

网友:
我也有块 J1800的。开始是不显示。放了一年多 。想起来的时候 发现能显示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小问题导致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