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主板点不亮,跑码53滴滴滴滴滴维修

楼主(2022-12-03):
快速连续滴滴响,大概30声左右重起,循环!刷bios无果!这类故障多数是内存不会这一类!秒杀!

网友:
这个电阻是给VDDSPD供电的吧?

网友:
这是给新手小白看的文章吧

网友A:
clk灯不亮,时钟电路

网友:
新手没看懂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量电压,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lk灯不亮,时钟电路

smbclk吗?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内存不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内存不会指的是内存不识别吗

网友:
有才啊,写的这些老鸟不用看,新手看不懂~  你瞅,6楼的就看不懂

网友:
内存spd总线烧坏了,内存安反导致的

网友:
这是我能看懂的吗??

网友:
内存不会怎么修?

网友:
供电电阻开路?

网友:
典型内存电路开路

网友:
估计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看不懂的坐排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