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 S1 2.1不触发

楼主(2022-12-03):
如题
技嘉H81M S1 2.1不触发
晶振有起振,电池有3.3V
主板开机针3.3V有,io POW绿线4.2V有 按开机IO的104脚有接到开机信号有3.3跳变,正常,101脚给桥发信号有跳变。但是106脚没有收到桥给的3.3V信号

IO 114脚只有0.6v  正常是3.3 换了IO还是一样。

不会是桥坏了吧。兄弟们

网友:
炸的可能性还怪大来

网友:
查IO  114脚的rsmrst这个信号看是否为3.3V

网友:
查南桥下方的三个管子,重点是右边的NQ18三个脚的电压,这是个三极管。比较爱坏。

网友:
必要时可以拆掉中间的那个NQ19 mos管,然后看看IO  114脚的RSMRST正常了吗

网友:
0.6 不正常的     ,

网友(2023-03-25):
rsmrst3.3v没有桥不工作